想E49独立BIOS 论坛下了好多个都是掉电不装内存不掉电 最后在联想整块主板买了回来...

楼主(2015-08-06):
联想E49L掉电独立BIOS 论坛下了好多个都是掉电不装内存不掉电 最后在联想整块主板买了回来读出重新写进掉电板果然显示了!论坛没个能用的!!这个100%可以

不掉电100% OK.zip

网友:
绝对不掉电能用的!!!

网友:
我也正在修,先试下看行不行谢谢

网友:
刷了你的老样子 快进系统掉电重启

网友:
*脏话*   刷了还是掉电啊

网友(2015-09-17):
这是通病吗?

网友:
希望能好 还是感谢下

网友(2017-08-10):
联想昭阳E49A,
版号11310-1 LSS-1 MB 48.4TK04.011独显,
开机掉电。下载好几个bios刷后独显驱动是感叹号,
下载楼主的bios刷后完美亮机,可以认到独显驱动。
万分感谢!!!

网友:
刷了还是老样子,机器过了系统LOGO或都PE的滚动条就会掉电重启,DOS和MHDD等就能进入。可能我的机器应该不是BIOS的问题因为刷了好几个都是这样,楼主的能开机就应该是能用。多谢了我再查查别的原因吧。

网友(2019-10-08):
联想昭阳E49A, 上内存掉电.不安内存报警不掉电.
版号11310-1 LSS-1 MB 48.4TK04.011独显,

下载楼主的bios刷后完美亮机。
万分感谢!!!

网友(2022-12-10):
刷了还是老样子,掉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