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创维]
创维42E61HR

楼主(2015-08-06):
创维42E61HR自己动关机开机,请高手教下我这个菜鸟

网友A:
你是说反复自动开、关机吗?按键开关查一下。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你是说反复自动开、关机吗?按键开关查一下。

反复开关,不要按键也一样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反复开关,不要按键也一样

插上市电就自动开机、关机?排除按键了,再查红外遥控接收模块。

网友:
电源正常吗?开关电压正常吗

网友:
我这现在有一台是无输出,5V   12V   24V都没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插上市电就自动开机、关机?排除按键了,再查红外遥控接收模块。

不插按键红外遥控都是一样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插按键红外遥控都是一样的,

那你就该检查电源了!待机时主供电不应该出现啊。

网友:
看是否保护电路起作用了。

网友:
把按键拆了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