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61PMP主板开机不显,必须重启一下才显示

楼主(2015-08-06):
从仓库里巴拉到一个主板M61PMP-K,富士康代工的板子。桥已经动过了,上机试一下发现开机不显示,跑数跑到D050。测量各个电压都正常。无意间复位一下,跑数跑到3837,居然亮机了。做系统测试都正常。
唯一的问题就是第一次开机不亮,必须再次按一下复位键才正常。请问这个问题是怎么回事呢?

网友A:
呵呵,很简单,要客户先按开关,在按复位就可以了,

网友:
触发电路有问题,个人看法,不知对否

网友:
曾经遇到一例内存不良引起的二次重启亮机的现象!亮机后一切正常,我这个是两根内存中的一根不良。

网友:
开机电路问题

网友:
个人觉得应该查IO电路和CMOS电路

网友B:
那你就把开关建接在主板的复位上

网友:
引用 网友A:
呵呵,很简单,要客户先按开关,在按复位就可以了,

这也太有才了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那你就把开关建接在主板的复位上

但是有个问题,就是复位开不了机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