修V星880GM-E35无cpu供电

楼主(2015-08-06):
修V星880GM-E35无cpu供电
上电加诊断卡为不复位,按时序来修
内存1.5v(正常),VDDA2.5(正常)cpu供电为0v(不正常)
此主板的cpu供电为ICISL6323B+isl6612组合

直接测en24pin有1v多电压正常,

测各组上下管无短路,查isl6612L与主芯isl6323pwm引脚相连有2v多推动电压,isl6612LGATE推动电压为4v多,UGATE为0v,主芯片isl6323的其它场管推动电压均为0v,由此可推断ISL6612损坏导致vore无输出
最后补充一点此供电组合为一个isl6612一个isl6323
由于手头只有6609,看定义得知6609EN端为5V,而6612 7PIN为12V,这下容易,断了原先焊盘7脚12V线路,拉了5V过来,,更换此芯片主板修复跑码!由于匆忙无拍照!望各位坛友见谅!

网友A:
你查了什么条件啊,不行就换一个主芯片了,有4个副芯片?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查了什么条件啊,不行就换一个主芯片了,有4个副芯片?

只有一个副的

网友:
思路看不懂,可能自己太菜了

网友:
有EN芯片可能性比较大

网友:
晕,不要关看EN,如果芯片自动保护也会拉低EN.先确定单次脉冲付出没,这个是关键

网友B:
楼主思路清晰,外围条件基本都查到位了,换芯片的想法是正确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楼主思路清晰,外围条件基本都查到位了,换芯片的想法是正确的。

确实各条件正常下都得干IC

网友C:
主芯片控制两路供电。辅芯片又控制两路。。。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主芯片控制两路供电。辅芯片又控制两路。。。

辅芯片控制一路

网友D:
下管无短路,查isl6612L与主芯isl6323pwm引脚相连有2v多推动电压,isl6612LGATE推动电压为4v多,UGATE为0v,主芯片isl6323的其它场管推动电压均为0v,由此可推断ISL6612损坏导致vore无输出
麻烦给讲讲好么??

网友E:
引用 网友D:
下管无短路,查isl6612L与主芯isl6323pwm引脚相连有2v多推动电压,isl6612LGATE推动电压为4v多,UGATE为0v,主 ...

LGATE推动已到了4V管子接地导通了,Vcore是不是拉低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LGATE推动已到了4V管子接地导通了,Vcore是不是拉低了!

再说isl6323其它上下管推动电压均为0,可断定6122自身的问题

网友C:
880GM-E35 楼主能发下这个图纸吗?刚好需要查查ISL6323....有块杰微的880GMT。供电正常。时钟正常。无复位。。

网友E:
引用 网友C:
880GM-E35 楼主能发下这个图纸吗?刚好需要查查ISL6323....有块杰微的880GMT。供电正常。时钟正常。无复位 ...

用这份,对比过cpu供电芯片一致

网友F:
如果像这样的问题  如果手里没芯片 你们平时是放弃 还是网上订货

网友C:
引用 网友E:
用这份,对比过cpu供电芯片一致

谢谢你。。。。

网友:
引用 网友F:
如果像这样的问题  如果手里没芯片 你们平时是放弃 还是网上订货

修一块板才多少钱?能找近路抄近路

网友:
引用 网友C:
谢谢你。。。。

不用!你来看贴已经是捧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