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 X32U 开机就切到外接。内屏不显。。

楼主(2015-08-06):
     裸板也是一样  但是装上键盘又可以切到内屏 显示也正常 。。  还有一个问题就是 进不了系统  有时候会蓝屏代码不一样 有时候会快进到桌面 鼠标指针出来了 但屏幕是灰得。。     进PE 也是一样 快到桌面就弹一个对话框出来。换了其他PE 都是一样。

网友:
     内存 换过  BIOS 刷过   此板单桥   AMD 的CPU  桥 已经加悍了 故障也是一样。

网友A:
板载CPU吗  是的话应该是CPU有问题

网友B:
我有一台 不显示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板载CPU吗  是的话应该是CPU有问题

  对 板载得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有一台 不显示的

    这机器资料很少 不好整

网友C:
      此机已修复。。。。。

网友:
华硕的机器看见就头大,经常无图无点。看见就不想修!
我想既然键盘能切换内外屏,你查查切换电路有没有问题?另外也可能还是显卡的问题啊

网友:
学学知识,以后会有用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此机已修复。。。。。

分享下这么修复的

网友:
板载CPU太。。。

网友:
屏线坏了。哈哈

网友:
有独显吗?

网友:
修复了 分享一下怎么修复啊

网友:
内存硬盘   这些都有影响

网友(2018-12-10):
估计啊 gpu 是挂了 不好整

网友:
怎么感觉像是显卡问题,蓝屏代码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