智能终端设备维修论坛
视频信号抖动 其他正常

楼主(2015-08-06):
一台19寸液晶电视 连接视频信号 画面抖动 抖动会就不显示了 。。连接 别的信号 画面正常 高手指导下 没修过液晶电视 只会修液晶显示器
液晶显示器

网友:
如果确定视频源没问题,就查视频切换芯片供电是否正常。

网友:
解码芯片供电正常吗

网友:
抖动一会就不显示了。不显示的时候电源灯是不是亮的?要是电源灯也灭的话考虑电源板供电不足。电源灯没灭的话考虑视频处理芯片或者程序问题。

网友:
测一下电压

网友:
你拿一条线接地 另一端接屏幕上 看能不能消除干扰 实在不行 你把屏线输出的两个滤波电容容量换大点 电压值不变的电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