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白求助

楼主(2015-08-06):
一块h61h2-cm的板子,开机不亮,cpu没有温度。cpumos上管12v正常通过s级后传给下管的d极电压是1.14上cpu后变0.3v。cpu换了一个还是不行。新手不知道哪里还有问题啊。。还有哪里出问题
望大神指点。

网友A:
查CPU供电滤波电容,反馈电路,芯片外围供电,若正常换芯片。

网友:
引用 网友A:
查CPU供电滤波电容,反馈电路,芯片外围供电,若正常换芯片。

谢谢明天试试看看

网友:
恐怕你需要做的工作还有很多很多。

网友B:
一看就知道不是新手   我才是    我还不会看图!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一看就知道不是新手   我才是    我还不会看图!

我新手一个

网友:
额额,,新手会看图了啊   这么牛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