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6555b开机不显示

楼主(2015-08-06):
hp 6555b开机,电流跳变了四下然后不没变化了,外接内接都不显示,cpu,内存,资料都刷过了,什么问题啊这是?

受到警告 2#

网友:
路过,学习中阿 ,呵呵

1138979784 -5 【严管版块】严禁灌水

网友A:
接USB 键盘 看NUMLK 灯亮不亮

网友A:
如果亮了  检查 屏线和屏等  如果不亮 估计显卡 挂了

网友:
也可以 外接测试

网友B:
集显还是独显 独显的话 显卡供电芯片是51511吗  是的话换个看看

网友:
引用 网友B:
集显还是独显 独显的话 显卡供电芯片是51511吗  是的话换个看看

北桥湖面有个单独的显存

网友:
引用 网友A:
接USB 键盘 看NUMLK 灯亮不亮

试过了,不亮

网友:
引用 网友A:
如果亮了  检查 屏线和屏等  如果不亮 估计显卡 挂了

没有显卡,集成的,就北桥后有个显存

网友:
有可能是显卡坏了,换一个就行了。

网友:
AMD的北桥   干他

网友:
跑多少钱电流啊 可以考虑一下BIOS

网友:
这个一般都是AMD的桥了

网友:
桥的问题吧

网友:
BIOS改D为N 再重启不就好了吗

网友:
跳变四下,应该是显卡的问题吧。

网友:
想不到你比我还能灌水。这问题本来就是问题,不要直接就问我为什么你没儿子。找问题还要好多条件。你发出来顶多就说换桥,显卡啊。只有这一类。

网友:
假如感觉跑马,直接干显卡了

网友:
作死搞显卡,查下显卡的其他辅助电压

网友:
说的太简单 不好判断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