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选择好电源?不可忽略的五个方面

楼主(2015-08-06):
  消费者在购买电源时经常看看铭牌,看看铭牌是否有80Plus认证,看一看功率是否够用,之后就是比较一下价格,再然后就下决定了。其实现在市场上的劣质电源是不在少数的,而且价格也非常便宜,对消费者吸引力也非常大,但其对电脑的危害是非常大的。

  如何选择好电源
    那么如何选择一款电源呢?

    一,电源的外壳好坏
    二,电源的铭牌查看
    三,电源线材的选择
    四,电源风扇的大小
    五,电源内部的元件

    虽然说现在谈论电源的选购好像有些过气,但是电源作为电脑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一旦选择的不好,那造成的后果可是灾难性的。当然,电源的发展也是很快的,我们选择电源时不用再像以前那样考虑了,当然最基本的还是要考虑的。

    电源外壳能影响到电磁波的屏蔽和电源的散热性,电磁屏蔽效果不好会影响人们的身体健康,散热效果不好会影响电源的寿命乃至硬件的寿命。因此电源的外壳好坏与否是非常关键的。目前市场上的电源一般都采用镀锌钢板材质,部分产品采用了全铝材质。

  镀锌钢板

     电源外壳的板材如果过薄,防辐射效果会降低,一般情况下,消费者只需颠一颠电源的重量就可以分辨。市场上有的电源采用镀锌铁皮,其实这个也是比较容易辨别的,只需用指甲一划电源外壳,看看能否留下痕迹就可以了,但是你要在不太明显的地方做这个,别被商家发现为好。

  电源蜂巢形散热口

  电源条栅形散热口

     另外电源外壳出风口和入风口的设计是非常重要的。目前大多数电源采用了蜂巢式钢网设计,但是也有少部分电源采用了条栅设计,笔者不太赞同这样的设计,因为它会给空气的流动带来较大的阻力。还有些电源在出风口处也采用了条栅设计,这种设计更是不可取,因为条栅设计不仅会影响空气流动,更重要的是电源的防辐射效果会降低。

     消费者在查看铭牌时,一般都会看额定功率,看看是否有80Plus。其实额定功率和80Plus并不代表产品质量。特别是80Plus,消费者一看到它就会认为电源质量可靠,其实这是一个误区。80Plus代表的是转换效率,和电源的质量关系并不是很大,所以会经常碰到一些网友问,我的电源通过了80Plus认证,可是用了一段时间,电源居然坏了。

  80Plus认证

     那么代表电源质量认证的标志都有哪些呢?CCC(S)安全认证、CCC(S&E)安全与电磁兼容认证、CCC(EMC)电磁兼容认证、CCC(F)消防认证,这些认证就代表质量优异吗?答案是否定的,这些认证只是电源必须达到的标准而已。但是没有通过这些认证的电源,通常代表了是小品牌,小品牌的电源质量是没有保障的。另外FCC认证和UL认证则代表了更高的标准,通过了这些认证的电源通常品质是比较高的。

  多种认证

  12V输出

     再有就是要看电源的+12V输出了,单路输出的电源比较适合于玩显卡的朋友们,而双路输出则比较适合于注重稳定的消费者。在这方面如何选择就要看消费者的需求了。

     在电源的线材选择上并不是线材越长就越好,线材越长,转换效率就会相应降低,所以说电源线材长度还是选择合适的比较好。另外还要看电源线材的接口是不是足够,以免影响到以后的升级。不过现在市场上出现了模组电源,可以任意选择线材,这极大的方便了消费者。

  模组接口

 电源线材

    风扇越大越好吗?不见得,相同转速下,风扇越大则噪音越大。虽然现在的电源风扇大部分采用了智能温控风扇,但噪音还是不小的。

  电源风扇

    现在市场上的大风扇越来越多了,这是怎么回事儿呢?其实这要从电源的散热说起,相同转速的情况下,风扇口越大则风量越足,散热就越好。温度是电源寿命的一大关键因素,在市场竞争激烈的今天,电源动不动就是三年、五年的质保,所以厂家为了延长电源的寿命,基本上都采用大风扇。

    电源是不让打开的,一旦打开就失去了质保,这也为有的厂商做些猫腻提供了方便。不过这并挡不住我们观察电源内部,我们可以通过电源的散热孔去观察内部的电子元件。那么透过散热孔,一般我们都去看哪些电子元件呢?

  被动PFC

    电源是被动PFC还是主动PFC,建议选择采用主动PFC设计的电源。其实电源的被动PFC并不是不好,由于被动PFC结构简单,容易制作,于是有些不良厂商会在这上面动些心思,导致电源质量下降。而主动PFC制作工艺复杂,一般情况下不会出现伪劣产品。

  PCB板材

  内部线材

     再有就是看电源的板材,PCB板材最好是防火材料,因为厂商通常会把保险管设计在PCB板上,这就增大了PCB板材的危险系数。再有就是看电源线材,看看它是否采用了16号或18号线材,因为这类线材具备更大的承载力,更加安全。能看到其它的元件是最好的,例如是否能看到固态电容,电容采用的是台系还是日系,这些也是非常重要的。

  现在市场上的电源可以说是五花八门,山寨版的电源层出不穷,这些都令消费者眼花缭乱,几乎无所适从。其实在选择电源时,只要细心观察,认真比较,我们还是能选到一款比较好的电源的。

网友:
这一看就是假的  线圈是假的一点铜线都没有  好电源都是主动pfc 没有这个的                                                                                                    区分主动pfc 还是被动pfc最简单的方法就是看大电容  一个大电容的就是主动pfc  两个大电容的就是被动pfc

网友:
选电源能让对方给个样板打开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