宏碁4750 红屏刷BIOS 可以吗、

楼主(2015-08-06):
宏碁4750 红屏刷BIOS 可以吗、

网友:
显卡屏  屏线都弄过了。

网友:
那你也要分析一下,看看是哪里的问题吗 ,灯管坏了也会红屏的吧

网友:
你的显卡是怎么能的  加焊的吗

网友:
好像没道理,不过你可以尝试

网友(2015-09-09):
要看怎么红屏,屏幕确定好的话就是显存了

网友:
楼主修好了吗? 干了显卡直接不亮了

网友:
之前也是红屏  一组信号不正常

网友:
应该不可的

网友:
一般红屏大都是硬件有問題,刷BIOS成功機會不大

网友:
你可以尝试

网友:
屏幕有没有问题,换屏试一下,或接口底座也有可能有问题的,试着用力压一下!

网友:
压桥试一下

网友:
这个要测一下屏线接口的值了,刷BIOS应该不行吧

网友:
这机器 南桥爱坏   环南桥吧

网友(2016-11-14):
BIOS  上传个上来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