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尔15-3537不加电

楼主(2015-08-06):
15-3537进水机安开关没反应,开关电压有,3V5V都出来了,就是没反应。EC地方进水。EC型号KB9012QF  A4    不知道工作条件,住供电几脚,大神帮忙

网友:
这个EC是带程序的吧

网友:
进水机器要仔细检查下 看看是不是腐蚀断线了

网友:
EC旁边的大的电容就可以查到EC待机供电

网友:
知道多少伏不?

网友:
我意思查一下工作条件,再看程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