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G2242接信号提示D-SUB模式显示器不亮已经刷过BIOS求助

楼主(2015-08-06):
(无正文)

网友:
看看行场  信号

网友:
用的什么接口?刷过程序了也用不着恢复出厂设置了。换驱动板吧。

网友:
换个驱动板试下

网友:
排查VGA信号输入端的二极管以及信号转换芯片,主控和程序都正常的,别乱鼓捣。

网友:
好的谢谢。。。我去检测VGA输入端看看。。

网友:
工厂模式有没有调过

网友:
应该还在质保期内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