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88PEM3T

楼主(2015-08-06):
没有找到这个型号的BIOS, 在官网上找了个应该是一样的,我的板子掉电没有修好不能确定能不能用成,原机的跑到37掉电 ,官网上下的也是一样。

网友:
板子修出来了,IO右上角472排阻坏了,换了就好了。 所以BIOS 都是能用的。

网友:
我这板也是这问题,什么原因导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