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HTC A7272(Desire Z)按键失灵维修实例

楼主(2015-08-06):
  HTC A7272(Desire Z). 开机自动进入"FASTBOOT",所有按键全无效。分析故障:全部按键失灵:CPU不能同时接受两个按键的指令,所以只要有一个按键处于导通状态,其他按键就不再起作用。也因为只有音量下键处于导通,所以一按开机手机就自动进入了FASTBOOT模式。

  HTC A7272(Desire Z).

  开机自动进入"FASTBOOT",所有按键全无效。分析故障:全部按键失灵:CPU不能同时接受两个按键的指令,所以只要有一个按键处于导通状态,其他按键就不再起作用。也因为只有音量下键处于导通,所以一按开机手机就自动进入了FASTBOOT模式。

  拆机用万能表检测边键:

网友:
是由音量下键短路引起的吗

网友:
这帖子好麻,写了一半留一半准备说什么时候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