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S从刷机未知错误21到开机正常使用

楼主(2015-08-06):
  4S拿来时已在别处维修过,手机处于恢复模式,按正常情况直接连接ITUNSE恢复应该可解决,但既然在同行维修处理过心想不会那么简单,连接ITUNSE恢复果真错误21!

  细心询问顾客得知手机入过水已作清洗处理,看来另有文章,留机三天再说。多处询问,有说基带部分供电不正常,有说CPU,有的说进入DFU直接刷机,各有说法。拆机看主板,电池触片,显示座,WIFI模块处有明显进过水现象,再作清洗,进DFU刷机。仍旧报错21,由于主板逻辑部分,基带通讯部分都很干清,本着先软后硬的维修原则,清洗尾插,换台电脑再刷,这次不再报错21,心里暗喜!可刷到三分之二处又报错-1!!再换回到原来的电脑 ,删除HOSTS文件,升级ITUNSE.重启电脑再刷 ,顺利刷过!!试机不能充电,显示充电插头,又拆机发现R153腐蚀错位,清洗重装OK!!

  总结:这里我要说的是维修一定要细心,不能生搬硬套,同样的故障引起的原因可能不同,手机是一个整体,相关联的电路都会引起!!像我这台手机,假如我去动CPU或是基带之类的只能是把故障扩大化,走弯路。维修必须根据实际情况作出相应的维修思路和处理方法。

网友:
维修必须根据实际情况作出相应的维修思路和处理方法。

网友:
是呀!手机因为使用环境的原因,外观检察相当重要。

网友:
嗯,细节是很重要的

网友:
细心是维修必备的

网友:
不错了呢我想这个好用

网友:
能不能在好一点的用

网友:
恩是的,那是你自己要看别人怎么修,主要相信自己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