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bios焊接时候涂松香好还是用锡膏?

楼主(2015-08-06):
网上有松香和锡焊膏,前者看起来很便宜的样子,总怕不太好,后者百度很多都说有腐蚀性又或者别的什么,PCB专用的又要100左右贼贵,不知道到底用啥好?

看人家就是刷子刷一下然后就吹上去了

网友A:
一般的情况下,锡膏就可以的!当然PCB专用的更好喽。不要被百度里说的吓怕喽。

网友:
习惯用什么就用什么

网友B:
用完洗洗就行了

网友C:
拿到哪个用哪个

网友D:
引用 网友A:
一般的情况下,锡膏就可以的!当然PCB专用的更好喽。不要被百度里说的吓怕喽。

焊接后必须洗一下么

网友:
引用 网友B:
用完洗洗就行了

必须洗么?

网友:
引用 网友D:
焊接后必须洗一下么

一般不用,但自己觉得不顺眼时可清洗一下啊,实话洗一下有好处。

网友:
有免洗的焊膏,价格贵........

网友:
用焊膏比较好点吧,也好清洗呀

网友E:
个人感觉焊膏要比松香好一些,

网友:
引用 网友E:
个人感觉焊膏要比松香好一些,

支持一下,确实如此.....

网友:
买了松香,看来买错了

网友:
松香不好,焊膏好用。

网友:
经常用还是用专用焊膏吧,不经常用有什么用什么,不过用松香不方便,一般不怎么用。一般的焊膏用后必须洗净。

网友:
我焊好后再清洗干净。

网友:
松香和焊膏都有,焊接的时候用焊膏,修整的时候用松香

网友:
首选松香,无腐蚀性
松香焊不上的,再用焊锡膏。

网友:
用559好用,没有太大的气味

网友:
这个。。平时用的是什么就用什么吧?  焊个BIOS用松香 焊个电容又用焊油多累。。

网友:
焊膏当然好了。就是贵。5、60元一瓶感觉没多少次就用光了。

网友:
有什么用什么!!根据自己的喜好来。

网友:
锡膏杂质太多,没几天就坏了,多花点钱,买BGA专用的省事

网友:
支持锡膏 我认为是锡膏好一点

网友:
一般就是用点松香,简单

网友:
感觉差不多 本人习惯焊油

网友:
引用 网友C:
拿到哪个用哪个
你娃要是被论坛里真“月饼”看到,还不气得......哈哈“月饼”不“圆”了。

网友:
助旱迹比交好。。。

网友:
个人觉得松香不好用

网友:
都可以的,都行

网友:
焊个BIOS还这么矫情,喜欢用哪个就用哪个哈

网友:
还是松香好用

网友:
实事求事的说,锡膏比松香好用的多,不过你能买到真货的可能性可能一成也没有。559,金宝什么的基本上是假货。至于真假你用万用表量下电阻就知道了。假货残留电阻小的惊人,跟免洗一点边也沾不上。更糟糕的是残留物的腐蚀性,用不了就天就会出一层铜绿

网友:
我都是用松香的

网友:
好点的焊膏,好用,

网友(2015-09-14):
要好用可用專用的BGA FLUX,但價格就貴了,一般用便宜的銲膏就好了,記得要洗乾淨

网友:
习惯松香了,觉得比比助焊膏好点。

网友:
二种我都用,顺手哪个就用,我都懒得清理,它一样的用几年

网友:
焊膏用的比较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