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er 4710G XP滚动条死机

楼主(2015-08-06):
ACER 4710G 版号07200-1,独立ATI显卡,开机正常显示,XP到滚动条的时候一圈都不走,亮度比较暗(类似暗屏似的)死机不动。进PE、裸板测试一样。无思路了,求前辈指点。
暗屏
显卡

网友:
换个io试试吧

网友:
看CPU的供电够不够,CPU供电的电容有没有问题

网友:
带不带NEC大电容

网友:
刷个BIOS试试

网友:
应该 是BIOS问题

网友:
先查各供电,再着重查CPU供电及本身。

网友:
这个感觉要考虑下南桥了

网友:
昨天发帖子找不到编程器座子了,今天刷BIOS了,不管用,不带大电容。电压貌似正常。

网友:
死机,蓝屏,不定时掉电三大故障。以前碰到过一个华硕单独测试什么都是好的装到一起就死机

网友:
有可能显卡问题,不安装显卡驱动试一下,,

网友:
INTEL上电时序

网友:
宏基的机器 都刷个BIOS试下 或许有惊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