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尔pp25l,ACAV_IN求助

楼主(2015-08-06):
客户拿过来的时候是可以开机的,只是有一个USB接口用不了,拆机后发现,ECE5021进水了,刚开始以为这个是EC,结果在板上又发现了一个MEC5025.查一下图纸觉得这个比较像EC,不知道ECE5021有什么用的。
关键是拆下来重装后,有时按一下开关,电流会上去一下,然后立刻掉0.00,而且待机也没有,也不知道待机的时候有没有3-5V的,线性电压都出了。后面测到ACAV_IN,0.32V,这个是不是适配器检测脚,

然后测到这个电压是温控芯片发出来的,但不是在触发后才有的吗。

ACAV_IN还用来控制U42

试着把Q6,D-S脚短接,把MEC5025的128脚挑起来,3.-5V待机的时候出来了,不知道正不正常,按开关可可以触发了,只是电流上到,0.7A就掉下去了。
问问大家是什么问题

网友:
把MEC5025的128脚挑起来后,测挑起来那边就是5025这边,有3.3V,ACAV_IN还是0.32V

网友:
大家给点思路吧

网友A:
按时序来维修  ACAV_IN,0.32V肯定不对了  保隔都过不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按时序来维修  ACAV_IN,0.32V肯定不对了  保隔都过不了

是的,所以我短接试一下,大电流的19过来了。

网友:
有人在吗,现在掉电,关不关,EC,128脚的事。

网友:
有人知道ACAV_IN是怎么出来的吗

网友:
现在3-5V出来了 ,就是电流还是上到,0.7A,掉电.电感电压都出来了,转换电压都测过了,还是掉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