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仁兄帮下忙 V星g41m-e43开机不出时钟电压

楼主(2015-08-06):
V星g41m-e43时钟电压不正常1.5v,诊断卡时钟Clk微亮,复位灯长亮.要等1分钟时钟灯正常,电压1.6正常/复位灭了,也正常了 ,但是还不跑码.     内存/桥/总线/cpu都电压正常,求各位支招

网友A:
现在开机pci-e11复位有3.3,pci15复位3.3,但是内存插槽168脚复位为零,开机不跑码,各位高手帮忙分柝下,拜托

网友B:
把时钟芯片换掉看看

网友:
修好了没有呀

网友:
现在pci15a复位3.3正常,pci-e11a复位3.3正常,但不跑码.查内存插槽168脚电压为0,没复位,问题应该是里了,没图纸,不知怎下手

网友:
引用 网友B:
把时钟芯片换掉看看

没那个时钟芯片换,时钟电压现在只有1.45v,可能时钟芯片有问题,导致内存插槽168脚复位没,谢谢提醒

网友C:
你假焊一下是时钟  PCIE  A13  14  有电压吗  如果有;去量CPU复位; 我认为 未必是时钟的事   你把主要测的  统统写出来  我帮你参考一下

网友A:
引用 网友C:
你假焊一下是时钟  PCIE  A13  14  有电压吗  如果有;去量CPU复位; 我认为 未必是时钟的事   你把主要测 ...

pci-e  a13/a14电压0.4;pci时钟 b16电压只有1.45,测时钟芯片发出电压压给b16也是1.45;内存槽165脚没电压;复位针电压3.3,短接复位针有跳变,但pci-a15跟pci-e a12a13电压都不跳变,biss第一脚也不跳变,刷官网bioss也没效

网友:
各个电压都测了吗,时钟开启也没有测吧,

网友:
供电/时钟/复位都疋常了

网友:
LZ内部型号是多少我给你点位和PDF

网友:
你好!型号ms-7592 ver3.0

网友:
引用 网友A:
pci-e  a13/a14电压0.4;pci时钟 b16电压只有1.45,测时钟芯片发出电压压给b16也是1.45;内存槽165脚没电压; ...

去量外设  别老拿着那个内存168没电压 当回事  有的板子 PCEI  复位没3.3 都能开机

网友:
楼主,我有一块和你一样的主板也是一样的问题,我的这块主板的时钟电压偏高0.8V  楼主,和你说的故障几乎差不多。楼主,你的板修好了吗?修好了把经验分享出来啊  在此我先谢谢你了

网友:
U PWRGD 经电路转换,会到时钟,做为开启条件   查那个电压

网友:
引用 网友A:
现在开机pci-e11复位有3.3,pci15复位3.3,但是内存插槽168脚复位为零,开机不跑码,各位高手帮忙分柝下,拜托

楼主,我量的PCI-E11和PCI15的电压是3.3V但是内存插槽168脚有1.5V电压

网友:
我修个一片MSI  G41的是内存供电偏高是1.92V,换了2个反馈电路的电阻就好了,不知道对你有帮助吗

网友:
我把网卡/声卡拆了,还是这样子,没电路,啃不下

网友(2015-09-19):
手上刚好有一片一样的,咋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