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都来说说那种主板有CPU复位不跑马的维修思路吧。

楼主(2015-08-06):
最近不知道为什么,天天都是在维修那种有CPU复位不跑马的主板。一般都是打各种总线正常后,拆外设,换IO,加焊CPU,南桥,刷BIOS。
做完我上面的动作还不好的,大家接下来该怎么办?
来说说看吧,说出自己的感受。

网友A:
实地的直接问老师不是更快

网友:
你该干的都干了,还能怎么样呢。这板值钱的话就换桥咯,大多都是当料板

网友B:
如果你换的材料没问题,复位又正常,那你就别修了,直接再进修吧

网友C:
遇见这些,真的很烦哦,不过也有能修好的 。主要看看技术吧!还有心细~~

网友:
引用 网友C:
遇见这些,真的很烦哦,不过也有能修好的 。主要看看技术吧!还有心细~~

我都没有维修好过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如果你换的材料没问题,复位又正常,那你就别修了,直接再进修吧

真的有点难

网友:
引用 网友A:
实地的直接问老师不是更快

有这么的、简单就好了,

网友:
这样的板有时候放下电就好,不过维修起来就没意思,没什么收获

网友:
凉拌咯 换板

网友:
看看有无帧,要是有帧信号换桥,无帧信号,做脚座吧

网友:
U座       桥,时钟芯片  问题多

网友:
对啊  遇到这种有复位不跑码的 都感觉束手无策、

网友:
这还能怎么办呢?  换板咯

网友:
这个问题有点大,就像说什么都正常,就是不开机要怎么修,

网友:
外设芯片  比如USB  过流   还有外接接口  细心点有可能就能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