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存维修]
内存卡槽测量方法

楼主(2015-08-06):
有没有大神把他的经验告诉下    照顾新手啊    我需要测量内存卡槽的一些点位图     没人教我    记不住啊    能不能有张图啊   谢谢了啊!

网友A:
假负载么,这个也没有么

网友B:
买一块内存的打值卡就可以了呀,

网友:
试试  好用不

网友C:
到本网站的淘宝店买就是了。。。必须的东西还是需要买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到本网站的淘宝店买就是了。。。必须的东西还是需要买的。

买什么?????????

网友:
引用 网友C:
到本网站的淘宝店买就是了。。。必须的东西还是需要买的。

什么名字啊????谢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买一块内存的打值卡就可以了呀,

哦哦  新手多多指教

网友:
引用 网友A:
假负载么,这个也没有么

我师傅哪里基本上没有用假负载  我现在还没有见过,只是在网上视频看到过  显示中没见过

网友:
这种问也是白问

网友:
百度啊    多侧了几次熟了就好了

网友:
主板图纸都查看得到引脚图

网友:
淘宝有专卖假负载 打值卡的

网友:
上迅维网店买全套打阻值卡

网友:
没有工具     不行的额

网友:
弄个假负载多简单,上面都写了

网友:
这个要修得多了才能记住,新手在打值卡上测吧

网友:
这个孰能生巧嘛,

网友:
买打值卡

网友:
淘宝买套打值卡,测量点上面都标清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