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er 4736修屏供电

楼主(2015-08-06):
同行送来的,说客户拿过来的时候屏是碎的,他换了张新屏上去,没上螺丝之前机器正常亮机。螺丝上好之后,开机就白屏了。同行说有闻到焦味。拿过机器,先点了一下,确实白屏,拆屏,换上自己好的测机屏,还是白屏。排除屏的原因。跟同行说,下午给他消息,机器留了下来。店里正好有一台一样的而且已经修好的机器,就把这台机的屏放在白屏的机器主板上,点亮还是白屏。确定是机器主板上的问题。找到图纸,屏线接口JLVDS1,测量40,38脚19V;36脚3.3V;1脚3.3V;29.31.33脚也是3.3V。都正常啊,怎么会白屏呢,后来才想起,要接屏测量的才是屏供电。接上屏后测量29,31,33脚+LCDVDD只有2.2V,明显低了。看来还是主板上屏供电的问题。查图纸+LCDVDD是经过Q110转换,仔细观察,Q110已经有一条不大明显的裂缝,看来是它引起的。因为店里有一块一样的料板,找到Q110换上去,接屏,通电,亮机。小小白,帖子写的哪里不对,请大师们指教。

网友:
眼神不错,有魄力

网友:
如果每屏没一样的机器主板供代换,就难搞些

网友:
主要是看G的转换电压是否相同其实就可以了

网友:
还真没有见过这种故障,顶一个!

网友:
白屏肯定是先考虑屏供电,楼主思路清晰

网友:
鼓励发帖,加分支持哦

网友:
这种的直接飞线应该可以的 无需换吧

网友:
认为损坏   没烧屏线跟显卡 南桥  IO算好了

网友:
支持支持支持支持支持支持支持支持支持支持支持支持支持支持支持支持支持支持支持支持支持

网友:
不好修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