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330 台式机,开机无cpu供电?

楼主(2015-08-06):
戴尔330台式机,一开始机器显示进windows.突然蓝屏死机了,强行关机后,开机风扇狂转,无任何显示,测cpu供电,发现0v,将cpu拿下,开机,测量,cpu供电0.35v。装上cpu开机,供电还是0v,cpu更换相同型号的,开机依旧cpu供电0v.

补充内容 (2015-8-7 12:19):
上cpu假负载,电压0.1v, 总线电压1.2v,但上真cpu,核心供电变0v

网友:
那就表示主板CPU供电出问题了,

网友:
看来是的围绕cpu供电芯片检修了

网友:
呵,这问题!得看是什么芯片组,前面的供电出来了没有

网友:
量一下CPU供电源芯片的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