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 l197wa黑屏 指示灯灭 来回重复

楼主(2015-08-06):
现象是 通电能玩10分钟 左右  就黑屏 指示灯灭  接着指示灯亮 显示 正常 一会又这样  时间 有时长有时短 是电源板的那方面的问题啊 没明显的坏原件

补充内容 (2015-8-7 11:06):
要是 灯管坏 引起的黑屏 显示器指示灯跟着一起灭吗?

网友:
那只能先换个电源板试试

网友:
断开开关看看那啊

网友A:
一看就知道是灯管坏了

网友B:
高压部分或者灯管

网友C:
要检查电源板MOS管或是供电的芯片,供电芯片有时也可以去保护也能正常使用,再就是换电容和高压线圈。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一看就知道是灯管坏了

灯管没问题 检测好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B:
高压部分或者灯管

换 高压条 不管用  灯管单独测试了 没事

网友:
引用 网友C:
要检查电源板MOS管或是供电的芯片,供电芯片有时也可以去保护也能正常使用,再就是换电容和高压线圈。

我测试看看

网友B:
引用 网友D:
换 高压条 不管用  灯管单独测试了 没事

那有可能是程序坏了

网友:
复焊一遍那些接插件的脚。

网友D:
引用 网友B:
那有可能是程序坏了

如果 灯管坏了    引起黑屏 指示灯会跟着 灭吗?

网友:
引用 网友D:
如果 灯管坏了    引起黑屏 指示灯会跟着 灭吗?

个人经验,没发现这样的,一般灯管坏了,指示灯是正常的

网友:
这样的情况你可以刷个程序试试

网友E:
到底什么坏了?修好么有

网友:
引用 网友E:
到底什么坏了?修好么有

没有啊 故障太不明显了 不行的时候 拆开准备测量 好几个小时没问题了  装上说不定 什么时间 又出问题了 准备换个 电源板看看

网友:
引用 网友B:
高压部分或者灯管

那就刷个程序试试吧,软故障一般都是程序引起的

网友F:
我才碰到这种一模一样的问题    换的驱动板

网友:
引用 网友F:
我才碰到这种一模一样的问题    换的驱动板

嗯  淘个板子 测试看看

网友(2015-10-10):
回复赚钱,下载下来学习学习

网友:
楼主修好没?说说看是哪里的原因引起的

网友:
再好是不亮时测下电源板有无供电,有的话是驱动板,无的话是电源板的问题

网友:
换屏试下就知道了

网友:
检查高压电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