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M5010,AMD这款,独显的,无缘无故掉电到0.13A的解决办法

楼主(2015-08-06):
虽然掉电到0.13A之后3/5V芯片会发烫,但是这个板子是好的,没有短路。

你拿原装DELL适配器去点,就绝对不会掉电了。掉电到0.13A是在亮机之前,只要成功亮机后就可以正常使用,拔下内存不会掉电。

我遇到这个故障两次了,第一个机子是不开机,修好后总是掉电,后来没收钱还给人家了,第二个机子修亮后一模一样的故障,用原装适配器就再没出过问题。第一次白瞎了,免费给人修笔记本

要是帮到你了给点分,谢谢

网友:
有吗?  我怎么没有碰到过

网友:
这个机 修北桥的好多  是不是电流过大 你的可调电源不够

网友:
嗯。。DELL很少见过挑电源的,,下次注意了

网友:
没过过这种故障,都是用可调电源

网友:
用原装适配器?用DELL的普通可以充电的适配器不行  ?

网友:
N5010没有这个问题啊,我修了这么多了,这个机子我就用可调电源普通的头和新款的头都没有问题,只不过是能充电不能充电的问题

网友:
楼主搞错了吧 只是能不能充电原装适配器

网友:
反正我是没碰到过。。。

网友:
不是有转换的电源头子么

网友:
DELL的机器用电流表 都会提示  不是原装的适配器

网友:
这个机器我修了很多了,掉电到0.13应该跟是不是原装适配没有关系吧

网友:
和适配器没有关系,我自己也修过几台 ,但是最终的问题都是供电IC 8205B损坏

网友:
我也遇到过,原本都修好  了  怎么都不上电,最后用原装适配器就好了

网友:
我手上也有台。有时候电流到了1.几A后会掉到0.13A。
有时候又能亮机。

网友:
这……必须原适配器?表示没碰到过,是不是适配器头子拿错了……………………

网友:
可调电源 数字的  就这样。

网友:
适配器不行啊

网友:
我这儿也有一块,一样的情况,不过是联想的,等会儿试试

网友(2015-09-21):
确实有出现这种情况,不知道什么原因,接头还是那个接头,以前都没发现有这问题,昨天作一台把我折磨死了,待机芯片换了几个,刚好有块一模一样的板,用转接头又可以,那就继续修坏板,对着两块板查来查去查不到问题,又试好板,怎么也变成0.13A了,又怀疑是不是电源小板的问题,换一块小板,又好了,以为是小板问题,换上小板又TMD一样!!!!狂吐血!!换原DELL适配器好了。。。。一万头草泥马狂奔而过。。。。。。

网友:
顶亏看了这个贴。DELL M5010,一开始7声报警,干北桥,干完后1.几A,掉电。重植北桥,又是1.几A掉电,上论坛一查,看到此贴,说需要用原装适配器。果不其然啊。。。。搜索记忆,以前好像遇到过类似的,还给客户了,难道我也白修?

网友:
DELL的原装适配器好像也没什么特殊的吧

网友:
有遇到转接头不良的。

网友:
我也遇到了一台 用可调电源 上电1.5就掉电0.13  以为北桥坏了呢  结果用适配器就ok了

网友:
我手头上也有台一样的故障啊

网友:
   我也没遇到过   还挑适配器。。。。。。

网友:
我今天修到一个M5010也是你这个情况,原故障是没有待机,弄好后掉电

网友:
适配器不好按说直接不能开机的,

网友(2015-11-17):
这个机器我遇到过一台,第一次没有收费 后来又回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