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X455LD用电池能开机适配器不开机

楼主(2015-08-06):
(无正文)

网友:
用电池正常 估计主板问题不大
重点查下 适配器模式下的供电

网友:
哈,查 公共点  典型的保护隔离

网友:
肯定是公共点欠压嘛,芯片是不是BQ725?

网友:
可能是保护隔离电路的P管性能不良导致的吧,可能直接更换试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