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嘉970A DS3主板故障 小白求助

楼主(2015-08-06):
    问题是这样的,电脑有时开一天都没事,但有时在使用中有过无故自动关机或是正常关机再开然后无法再开启,插着电源再开启的话无论怎么开都没反应,要是拔了电源甚至扣了电池再装回去再通电开机也就是CPU风扇和电源风扇转一下就停再继续按开机没反应.电源是新的没问题 怀疑北桥虚焊就用BGA返修台加焊了一次,但问题依然存在.   反正就是有时候还能开机玩很久,如果要是CPU供电哪短路了火是哪个MOS管烧了应该连开都开不了才对啊,可是现在把主板放很久以后就又能正常开了而且还能玩挺久 可有在不确定时间里关机再开的就又出现那样的情况了.  到底哪有问题了

网友:
真是见鬼了,刚才又能开机玩起来了,可现在关机以后再开又是风扇转一下就停再没办法触发

网友:
换个电源试试

网友:
查查电源和主板滤波电容有没有坏的

网友:
应该是硬件问题,见鬼了

网友:
应该说,具体原因多个方面。

网友:
这个问题不错,,,刷bios

网友:
如果电源是新的好的。那cpu电路看看,CPU下有热敏电阻看,也看看电容有没有坏的。

网友(2015-09-12):
这些是通病了,还在想办法解决

网友:
我也遇同故障了

网友(2015-11-23):
现在我手上也有一片 刚上电源还能跑码,掉电后怎么也触发不启,于是我量了开机针 只有0.8V感觉不正常,我的能力也就到这了,就没法修了。有那个修好的 ,给给评论学习学习 谢谢

网友(2016-08-27):
我刚在测试  论坛解决方法 1先试试 开关排针附近的 6脚芯片 去掉 试试   2.翘起 30 和29脚  检测脚 这个问题就是IO检测电压出问题了   还有换检测电压脚分压电阻解决的IO的电压检测脚查一下,126至128脚,还有1脚

网友:
大问题!后级问题,能不就修就不修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