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星G41M-P21开机掉电维修 有图有真相

楼主(2015-08-06):
如图,从淘宝买到一片V星G41M-P21主板,回来测试OK,留着备用。
三个月后要卖给客户,测试通电无显,多试几次后掉电。很是郁闷!无奈,只有自己修了!测试各大供电,内存供电1.5V有。桥供电0.43V不正常,后继供电当然没有了。桥供电管Q50,U17控制。如图
U17B 5脚电压0V,正常是1.5V。查R320左右两端,都是0V.       追查V_1P5_MCH来源

是由U16芯片控制输出。1脚供电3.3V正常。30V不对。R331是个O欧电阻没装,测得3脚没有短路,于是直连R331两端。通电测试电压正常了接屏亮机。后来,想查到元凶。于是接着追查USB_DRV来源。
5VDRV1通过R347R3436分压得到,测得5VDRV111.8V,肯定是R347坏了.R347才是真正的凶手。因为USB_DRV有两路来源,所以我补上另一路来源R331,问题也得到圆满解决。!

网友:
没人捧场?对你有用就加个分吧,有分才有动力,沙发自己坐了

网友A:
这是独立显卡不显?还是集显也不显

网友:
集显主板,

网友:
V星这个200K电阻易损坏,还有USB后面的8脚芯片也喜欢拉低

网友B:
問下樓主这里更换电阻后最后测量USB_DRV信号电压正常值是在1.1V左右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是独立显卡不显?还是集显也不显

应该是集显不显示,独显显卡工作正常 的话,只要PCIE或AGP插槽重要测试点电压正常即可。

网友:
R331,都可以检测出来,高手啊 学习了

网友:
思路好清晰

网友:
肚子里有墨水就是好,少走弯路啊!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問下樓主这里更换电阻后最后测量USB_DRV信号电压正常值是在1.1V左右吗?

看电路图实际确定是1.1v,楼主补的那个0欧电阻是改变不了usb_DRV的

网友D:
引用 网友C:
看电路图实际确定是1.1v,楼主补的那个0欧电阻是改变不了usb_DRV的

坏电阻没有更换。我只是查到了这个电阻坏。另外,你这个1。1V是怎么来的呢?根据电阻分压原理,算出来应该是2。几伏才对啊!

网友C:
引用 网友D:
坏电阻没有更换。我只是查到了这个电阻坏。另外,你这个1。1V是怎么来的呢?根据电阻分压原理,算出来应 ...

5dvr1被上拉成12V,分压出来2.6V,再被上拉成3V,感觉设计这种分压确实多余此板电路 MS-7592

网友D:
楼上两位都要说是1.1v,神经手指头那么粗吧,仔细看,就不会说是1.1V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5dvr1被上拉成12V,分压出来2.6V,再被上拉成3V,感觉设计这种分压确实多余此板电路

所以说它有两路来源,一路坏了之后,接上另一路就完全达到正常电路的标准.

网友:
学习一下了。。。。还,,,

网友:
学习了,有图纸好办事呀

网友:
思路啊,核心!

网友:
引用 网友D:
楼上两位都要说是1.1v,神经手指头那么粗吧,仔细看,就不会说是1.1V了

神经指头不粗点,是看不到核心的,理论是一套,修是一套

网友:
能修 都是赚钱的

网友:
我感觉这问题 有图纸都好修

网友:
学习了!~这样的经验下次我会注意!~谢谢

网友:
V星主板的通病,基准电压芯片的工作条件不满足

网友:
USB-DRV信号,也会引起电脑掉电,,。。。

网友:
我也有个这样的主板,给客户换下来的进水的,问题不大,后来修好了。

网友:
         是我就不查了。  1脚供电。3脚开启。 我每次直接跟他相连

网友:
都没装,哪来的上拉

网友:
高手啊      这样都能查出来     学习了   谢谢分享

网友:
实例维修,图纸的重要性凸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