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映泰g31卡在诊断码98 88该修什么呢?

楼主(2015-08-06):
主板一开始是待机南桥短路,拆了更换了南桥后跑马倒9888刷过bios还是一样以为换的桥问题又换了和还是一样9888反复重启偶尔能跑玩码亮机亮机器进入系统测试发现所有接口功能正常

网友:
刷bios啊

o0飝兲 -4 【严管版块】严禁灌水

网友:
不懂,是个难题!

网友:
坑爹这主板上e5200正常跑马亮机器了、上的e6500就出现卡9988这毛病太坑

网友:
这个是不是不过内存?

网友:
挑内存啊。。。。。

网友:
检查下cpu的工作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