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G465C开机不显示,电流2.45a

楼主(2015-08-06):
一台联想G465C本本,客户反应在系统内点了什么就黑屏了,再开就开不开了,接电流表开机有跳变,好像是0.25-1.0-1.5 -2.0-1.8-2.1-1.9-2.4-2.45,外接也不显示!

补充内容 (2015-8-14 21:00):
客户不愿等了,就换板了,发了个新板,结果进系统内置没声音,驱动怎么都装不上,又加急发了一片过来!装机后有声音了,但是放歌两三分钟就无声了,但点一下音量图标又有声音了!系统驱动都重装了,内置音箱也换过!没招了!求助

网友:
应该是显卡的问题吧。加焊一下。跳变了这么多次。

网友:
2.45后有没有变动,如果没一般就是显卡之类,如果有看屏。(不一定)不要动不动就动显卡,虽然显卡问题多多,先看屏口供电,没开启再去动显卡。

网友:
看看cmos电池有没有电压呀

网友:
看到这样的问题我也是醉了。

网友(2015-09-19):
我的一个是不显示,妈蛋。刷了BIOS无果,北桥焊和显卡焊一样没有不能用

网友:
这个板子是AMD的。显卡爱坏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