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手机维修]
请问各位大侠能提供一个三星N7508移动版的ROOT方法吗?

楼主(2015-08-06):
如题,请问各位大侠能提供一个三星N7508移动版的ROOT方法吗?先谢过了!!!~~~

就是图片这一款。。。。

网友A:
先解官锁才能root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先解官锁才能root

那怎样才能解官锁呀?自己能弄不?

网友A:
引用 网友B:
那怎样才能解官锁呀?自己能弄不?

到三星应用商城下载一个 CROM的应用 就可以官解了 没官解的刷机都刷不了第三方包

网友:
引用 网友A:
到三星应用商城下载一个 CROM的应用 就可以官解了 没官解的刷机都刷不了第三方包

好的,谢谢,我先试一下,直接搜索CROM就可以了吗?安装应用解锁后再刷第三方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