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维修不过内存的笔记本

楼主(2015-08-06):
怎么维修不过内存的笔记本     手上有台七喜V8     跑1.2   用示波器测内存的排阻有波  就是过不了  一直持续有波  bios写过  小小白 现在没有思路了    求大神支招

网友:
内存4大供电是否正常,而且有的机器显卡有问题也会不过内存

网友A:
显卡也会引起 不过,有为什么吗???大神可以说说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显卡也会引起 不过,有为什么吗???大神可以说说吗

人家既然说了 你可以尝试吧 不会怀孕的

网友B:
检测到显卡的pci-e总线不正常,所以就不跑马了

网友:
怀孕都出来了

网友:
显卡有问题会引起DDR3内存无复位。

网友:
按他的工作条件一个一个的查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检测到显卡的pci-e总线不正常,所以就不跑马了

检测到显卡的pci-e总线不正常,所以就不跑马了?
也有另外一种说法啊:是有的机器先检显卡,后检内存,显卡方面有问题,检不过,也会导致不过内存

网友:
楼主,这个七喜V8,还没修到过。你就查内存的工作条件,用阻值卡打下,还有就是内存到北桥的对地阻值……你就测到一次波形?还有就是显卡有没有问题?

网友:
有CPU坏也不过内存的,

网友:
CPU坏,北桥都有可能了

网友:
打波
是最准确 的

网友:
什么情况都有可能

网友:
量电压啊

网友:
测内存的条件,供电时钟复位,总线

网友:
是先显卡还是先内存,看图纸上的时序来修吧,建议先换U和内存试一下......

网友:
既然是不过内存那就先从内存查起,把内存的工作条件都测一遍,没问题的话再开辟第二条思路

网友:
波  跳几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