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华硕 K43LY ERV:5.0 不出CPU电压

楼主(2015-08-06):
电流在0.22——0,27~0.32 跳变

CPU 供电芯片rt8166b开启有。3.3v。 南桥25m晶振无波,svid有1v左右,DRAMPWROK 有1.5v ,H_DRAM_PWRGD有2.5v左右 所有S0及转换+vs电压均有周期性跳变。示波器对比发现Slp_s3#最先拉低至0v,rsmrst#有被拉低在slp_s3#之后,但Vin及南桥待机电压均稳定。

强制出电压法有0,9几v的CPU电压,BIOS刷过,晶振换过,cpu供电场管换过,求思路

网友A:
H_DRAM_PWRGD 2.5V 你认为正常吗?

网友B:
BIOS改D为N 再重启不就好了吗

网友:
如果没图纸 只能刷BIOS 换南桥

网友:
引用 网友B:
BIOS改D为N 再重启不就好了吗

表示不理解,能详细点吗?

网友C:
引用 网友A:
H_DRAM_PWRGD 2.5V 你认为正常吗?

只是瞬间的,,跳变电压

网友A:
引用 网友C:
只是瞬间的,,跳变电压

示波器打的还是表量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示波器打的还是表量的

表量的啊,,,,,,,,,,这个BIOS1256有电压
脚都没波形,是bios 体坏了吗,

网友:
楼主板子修好了吗?我也有一台一样的问题,不好修啊

网友:
CPU供电上下管都换了它

绿盟情缘 -3 【严管版块】严禁灌水

网友(2015-09-05):
楼上那位在扯蛋呀——也不看人家写了什么,就乱回,有意思吗,

网友:
只能搞桥试试

网友:
你看一下VIN  加电的时候是不是被拉低了  Pin2 的TONSET

网友:
应该还缺分组供电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