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t8528e引起的不开机

楼主(2015-08-06):
待机正常,按下开关电流有一点上升,上电请求信号经过一个二极管到南桥,二极管负极连接ec,正极到南桥,开机时ec这边跳变正常,南桥这边只有0.24v电压,不开机,以为上拉电阻问题,测力一下,10k正常,强行拉过来也不行,二极管连接起来也不行,都开不了机,很怀疑南桥问题,测了南桥rtc电路正常,后来没招了,要换南桥,手里没有,正好有这样的ec,抱着试一试的心态,换了以后竟然好了,不知道这是怎么回事,所以发帖请高手指点一下,谢谢

网友:
好了  就OK  有些毛病不要刻意追求原因  哪会很累  很多拆拆装装就好的  这么找毛病

网友:
谢谢同行回复,希望能共同进步

网友(2016-05-20):
这个带程序吗?

网友:
新手,又长知识了

网友:
应该是被ec拉低了

网友:
ec这边难道有3.3伏吗

网友(2016-10-16):
这故障只能当特例记下了

网友:
你说跳变正常,是不是EC这端有3.3V,按下开关跳变正常?

网友:
我也遇到一个

网友:
你们有华硕X750DP的图纸么?

网友(2016-11-17):
EC没有发出RSMRST#吧

网友:
EC可能有条件没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