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KC显示器白屏,高手请进。

楼主(2015-08-06):
一台HKC19寸显示器白屏,屏号M190MWW1,逻辑板各测试点电压VIN:4.7V  VEE:-5.6V  AVDD:12V  VGG:24V  Vcom5.4V  YVCC.XVCC.DVDD:2.4V  V00P-V00N从12V逐级减至0V  换通用驱动板无效,其它点电压是否用测,亲高手指教怎么维修。

网友:
先看屏驱动板上的升压IC,(就那小8脚的那个,注意与码片分清。)如没问题看最大那IC(编码芯片)的外围,看有没短路。

网友:
VGL呢  , 这个屏貌似有这个通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