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配的电脑出现这么悲剧的事。。

楼主(2015-08-06):
这是什么情况,新的配的电脑咋出现这种情况?I5集显的,醉了

网友:
还能怎么办咯 直接换主板就是

网友:
什么配置啊?

网友:
新配的机器出现这种情况应该能退换新主板。

网友:
看不清,是显卡的问题?

网友:
新配的还不好办?哪儿来的找哪儿去

网友:
要不是内存的问题,再就是桥和板,可以先换下内存试试,再来测桥的供电!

网友:
最好自己不要动它,找质保。

网友:
首先软件系统然后硬件内存主板

网友:
黑心商家吗?

网友:
自己不要动,找售后

网友A:
这个不是系统问题吗

网友:
集成显卡这样  一般是内存出现故障了!

网友:
直接去保修,千万别拆

网友:
应该是内存不好,换内存试试,不行就是显卡了

网友:
新的有售后,质保内就可以

网友:
屏幕上的字根本看不清,说的是什么情况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不是系统问题吗

根本还没进系统呢!!!!

网友:
显卡换了没

网友:
找售后 换新版吧

网友:
同意14楼,集显出h花屏先换内存

网友:
换个做系统试试,换换内存。看看分辨率调的对不对

网友:
新配的直接保修去了

网友:
先换个内存试试

网友:
新配的还不好办 直接和销售商 换一块便是的 最怕的就刚过质保 就成的这样 那时刚是悲催的

网友(2015-09-13):
新机可以找售后的,如果过保了先换个内存试试集显的显存是共享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