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2252WD显示器阴影.求大神指点

楼主(2015-08-06):
如图..阴影部分是哪里的问题...拆开后没找到灯管.没修过这种显示器啊.......
高压板到屏上除了屏线再就是这个

网友:
屏幕挂了的   压一压FPC

网友:
这是LED显示屏,哪有灯管啊?这是LED灯条故障。

网友:
这个感觉是背光出了问题。

网友:
阴影位置就是灯条,你要更换灯条就好

网友:
这灯管难不成是侧面的?  如不是 那就是背光板坏了

网友:
是灯条所以没有灯管,拆开拿掉屏看看背光板发个图上来,让咱开开眼好不?

网友:
用点屏器看看液晶屏本身是否也出现类似的问题,如出现换灯条试一试!

网友:
LED  灯条坏掉了    如果换不好灯珠就换灯条吧   最好是把连接线先拔插几次  看是不是没接触好

网友:
也有可能是led灯座脱焊了  我上回就遇到一个脱焊的  灯座加下焊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