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G460+VGA_COREP供电只有0.8V

楼主(2015-08-06):
大家说正常吗    现在还掉电

网友:
你能在说清楚些吗???

网友:
就是+VGA_COREP供电   电感上只有0.8V电压    旁边有个图你看一下

网友:
图上标有   CGA_CORE  0.8   0.85    0.9是不是 这几个电压都是正常的啊   现在主板上电1分钟就掉电了 。屏不亮  在开机还掉电

网友:
VGA_COREP供电有0.8V,应该是正常的。你掉电查查其他原因吧?是不是缺电压或是PG?还有就是bios等

网友:
VID组合可以调节CPU和显卡供电,只要电压不过于低和高,在一定范围内就算是正常。

网友:
正常的 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