昂达A55N通电要1分钟以上才能开机,何故?

楼主(2015-08-07):
手头有一块昂达A55N,
目前的故障是接上电源后,按开机键无反应,
量过晶振,有压差,  开关有电压到,就是无法启动,
让它通电大概1分钟以上,再按开机键可以正常启动,只要不断电,怎么关机、重启都不会影响下次开机,
已用天拿水清洗过板,无效。
求科普,求解释。。

网友:
自己顶一下,跪求大师指点迷津

网友A:
电池没电??要不就是换晶振,加焊南桥!!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电池没电??要不就是换晶振,加焊南桥!!

电池肯定是有电的,3V
没换过晶振,量了有压差,有阻值,
南桥不敢加焊,能正常开机的

网友:
检查RTC延迟部分

网友:
我这也有个华硕G41的,也是这问题,没有解决, 最后换板了,

网友:
加焊桥试试了

网友B:
明显就是RTC线路的问题,难道主板还有预热功能不成,呵呵

网友C:
是不是先换个晶振试一试

网友:
引用 网友B:
明显就是RTC线路的问题,难道主板还有预热功能不成,呵呵

小弟是第一次维修电脑主板,RTC线路一窍不通,,能否指点迷津?

网友:
引用 网友C:
是不是先换个晶振试一试

我I也考虑换个晶振试下,可晶振压差 阻值都正常啊,而且我短接晶振还是不能启动

网友D:
主板上有无电容怀孕

网友:
引用 网友D:
主板上有无电容怀孕

目视无电容鼓胀、漏液,
看不好有任何外表的异常,
看来只能更换晶振尝试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