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460用电池开机一会儿白屏,用适配器正常,算不算通病,

楼主(2015-08-07):
更换U7   U4 问题解决    ,为什么会考虑换这两个那,其他的电池显卡什么的一直弄到现在都还过了。加班1点  啊  大家给加点儿分吧

网友A:
经验很好 但是LZ关于你为什么换U4 U7好了 你的解释我一点都没懂 希望解惑下

网友:
是组什么供电?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经验很好 但是LZ关于你为什么换U4 U7好了 你的解释我一点都没懂 希望解惑下

因为我有两块一模一样的   实在是找不到原因了就充电电路挨个换的

网友:
想加分,但是没分了,明天再来      但是还是没看明白!

网友:
U7   U4不正常引起的电池充电不满或漏电?

网友:
引用 网友B:
因为我有两块一模一样的   实在是找不到原因了就充电电路挨个换的

哦 有创意

网友:
怎么是坏的这里,想不通,电池白屏时,屏供电肯定有不正常的,但不可能是坏这里啊

网友:
U7 和U4 是充电芯片的上下管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