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S主板上螺丝位打穿下面的线如何修理?

楼主(2015-08-07):
我是个新人,因为自己想换外壳,所以把机子整个拆完了,非常小心拆的,但是在上屏幕那个排线的四方形铁片的时候把下面两个固定在主板上的螺丝底下的线打断了,现在已经无法开机,我想求各位大神帮帮我教下我怎么修才能开机,工具的话手机店可以借到,求各位帮帮忙我想修好自己的手机,我不是手机店的我只是个想修好自己的手机的大二学生,求各位大神帮帮我吧,

网友:
这是我在论坛里找的图,蓝色字的地方就是线被打断的地方,求帮帮忙,该怎么弄才会开机,国行1530,才用不到半年,没修过没进水,一直使用正常,

网友:
显微镜下接线 断了几根刮得话很看到线吗   能看到烙铁也要用好的

网友:
断了只能飞线接上去咯,不过按楼主描述还是去店里找师傅吧。我之前也是自己换壳开机蓝屏,还好把螺丝松下就好了

网友:
不懂搞还是别搞,不然故障会越来越大。。。。。交给专业人士吧

网友:
断线只有分线,流锡也可以,不过你没有修过,焊工不好掌握,容易小毛病搞定,不如让你借工具的那个师傅帮帮慢,有工具的估计干过

网友:
那就只能补线了,你还是拿给专业师傅搞吧!

网友:
找人维修,自己可以搞定,就不需要维修人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