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修过联想y450英特尔独显的机子,

楼主(2015-08-07):
迅维的诸位大侠,少侠,这款机机子电流多少亮机啊,cpu不复位电流多少,挡内存电流多少,我的机子电流跑到1.2左右,然后十秒钟掉电,不插内存也是一样,我测BIOS芯片第一二脚,电压跳变很小,是不是cpu还没有寻址啊

网友A:
如你说属实应该寻址了,程序再搞一下就好了

网友B:
看看内存 显卡工作电压都出来了吗 还有就是BIOS

网友:
看一看南桥和显卡,这个机子的BIOS一般情况不要去动,

网友:
这个机器的BIOS 很少遇到坏的 不过试试也不影响什么 你这是过了内存掉电 重点怀疑显卡和显卡供电吧。。

网友:
显卡供电或显卡查下,不行就BIOS试试

网友:
这机显卡供电容易出问题

网友:
此机可以跑马 可以试下

网友:
   显卡供电啊  通病呢  小板   前几天我还、搞到 加悍下小板上的330 就好了 。。。我那个也是掉电  都是秒掉

网友:
掉电的情况下,可以看一下显卡散热片固定螺丝的地方有没有掉,再看看其它问题。

网友:
显卡供电试试了

网友:
看看小板2个供电 这个小板爱坏

网友:
改集成呢能试下

网友:
内存复位起来没

网友:
这个机器 显卡供电小板 容易坏

网友:
显卡供电,一个芯片换了就可以

网友:
测下供电是不是都正常

网友C:
感觉像是显卡方面的问题?内存排阻上能抓到AD波吗?有几次?你测了BIOS芯片pin1,2,那pin5,6呢?你改集显还掉电吗?

网友D:
显卡小板1.8V是很容易出问题

网友:
多数为显卡问题,修好过好几台啦。

网友E:
内存重新插一遍看看

网友:
引用 网友A:
如你说属实应该寻址了,程序再搞一下就好了

我刷了两个程序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看看内存 显卡工作电压都出来了吗 还有就是BIOS

我电流都1.2了,电流应该都出来了吧

网友:
各位大神,我就想知道这个机子的电流上升情况,谁能提供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E:
内存重新插一遍看看

我说大师啊,我看你就是来赚分的,我不但擦了内存,我还换了内存,换了处理器,换了显卡,换了BIOS程序,

网友F:
电压全出来时记得几台是1.3几,跑过内存后1.6左右。你机器1.2也有可能是正常的。怀疑南桥的可能性大,最好还是测一下PG。

网友:
应该是内存没有过!

网友:
Y450显卡这块是通病

网友:
显卡供电小板有问题,遇上过不少了

网友G:
引用 网友C:
感觉像是显卡方面的问题?内存排阻上能抓到AD波吗?有几次?你测了BIOS芯片pin1,2,那pin5,6呢?你改集显还 ...

这款机子可以改集成显卡吗

网友:
引用 网友D:
显卡小板1.8V是很容易出问题

1.8的电压也出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F:
电压全出来时记得几台是1.3几,跑过内存后1.6左右。你机器1.2也有可能是正常的。怀疑南桥的可能性大,最好还 ...

大哥这帖回的,,,中

网友:
这板子一般掉电时缺供电

网友:
应该是显卡坏了   这机器显卡坏的多啊

网友:
引用 网友G:
这款机子可以改集成显卡吗

这款机子,是可以改集显的,你参考下论坛有相关的帖子,一般改集显只要断独显供电就行了,有点还要改电路

网友:
看看USB口有损坏吗?

网友:
这机子可以跑代码  一般都是A2显卡坏

网友:
不上内存和上内存各看下电流多少了,电流那么大了估计供电都满足了

网友:
机器跑马没有,这个机器可以跑马的,我正在修这个这个机器,我的是一会跑马,一会不跑马的,跑马的时候到49 4A ,不跑马,上电一会就会掉电

网友:
此机显卡供电小板容易出问题

网友:
显卡供电两个电容换掉试试

网友:
我的也是同样的问题,现在还没有思路中,一会死机在开不显示,等会有可以开 了,现在彻底不跑马了

网友:
觉得多数是桥

网友:
这机器查电源小板,RT820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