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宏碁]
新手请教显示器改高压板问题。

楼主(2015-08-07):
我有一台AL1716A  ACER 的显示器。
故障是 高压板坏。
我改了  一条 高压板  4灯的    12V 直接 接  16V供电电容的脚上面[供电电容拿掉了]
接地直接改在 16V供电的接地脚 开启信号改在  电源板输出接口上面。
故障是 现在来  过一会 屏幕开始闪动  一会就黑了
请问各位师父是什么问题。!!我是不是改错了!!!
求指教!!!

网友:
这显示器原来什么故障呀?能不能把原来的修好呢?
会不会后来改的高压板有问题呢?再换一个高压板试试!16V的电容为什么拆掉呀?装上试试!

网友:
灯管也有问题吧

网友:
VCC  GND    ON/OFF   ADJ    四根线  都接好了  接正确了吗?

网友:
一条接地。。一条接开启。。。一条接12V。

网友:
VCC  GND    ON/OFF   ADJ    四根线供电 接地 开启 亮度

网友:
12   3.3    GN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