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办公外设]
中晶3870高压板改造。

楼主(2015-08-07):
一中晶3870扫描仪,灯管高压板被蟑螂袭击,高压线圈烧坏,因为找不到相同的或者代用线圈,但是看到扫描仪灯管也是阴极冷光灯管,和液晶显示器用的是一样的
,于是乎想用液晶通用高压板改造。具体请看图。
图中的电阻是13k左右,网上资料说10k--几十k都可以,图中的电容我就是拆的坏液晶显示器高压板上的陶瓷电容,型号是27j3000v,我用表测试电容式27nf,网上说27pf,具体我也搞不清楚。

网友:
这样改 能用时间长吗  会不会灯管过热提前报废?

网友:
这样改应该问题不大 毕竟不是长时间开启

网友:
改装高压板,小菜

网友:
找图纸RAINS-DIS-HR-HPC-MV-MB-V2

网友A:
还是用原装的安全点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还是用原装的安全点吧

原装板子 淘宝搜索没有 只有一个还是24v输入的。型号也不对的。  最好是找到同样型号的变压器装上,可是变压器上没有型号,上面写着:HDBKE1903 0531  08803HD  我也搜索不到这到底什么意思。

网友:
呵呵  厉害啊   思路清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