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Q470C BIOS其中一项设置导致启动慢 为何?有图请看。。。

楼主(2015-08-07):
如图 如果改成DISABLED 在启动时三星LOGO显示就得5分钟左右才能过去,可以用U盘进PE ,到PE桌面大概要20分钟左右。

如果改成ENABLED启动速度正常 但是U盘启动不了 做不了系统。

网友A:
这个是很少数的不支持U启动的 你试试吧他调成D  然后把USB的启动调到第一顺序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个是很少数的不支持U启动的 你试试吧他调成D  然后把USB的启动调到第一顺序

这样是可以的 但相当的慢 进到PE GO完系统后重启 安装win7到1%卡死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这样是可以的 但相当的慢 进到PE GO完系统后重启 安装win7到1%卡死

GO完了 先关机 进BIOS改D为N 再重启不就好了吗

网友:
BIOS改D为N 再重启不就好了吗

网友:
FAST 这个 关闭USB不能用  我试过

网友C:
fast boot mode,是快速启动项,你关掉之后进系统肯定慢。但是只有关掉才能从USB设备启动,你可以用光碟安装版系统装,祝你好运。

网友:
是不是硬盘的模试没有换?是不是这笔记本出厂后第一次装系统?》如果是的话就转一下模式就OK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GO完了 先关机 进BIOS改D为N 再重启不就好了吗

改N后 安装到1%卡死 我试试安装版

网友:
引用 网友C:
fast boot mode,是快速启动项,你关掉之后进系统肯定慢。但是只有关掉才能从USB设备启动,你可以用光碟安装 ...

嗯 有道理 试试看

网友D:
出厂是不是win8系统,是的话要改启动模式

网友:
引用 网友D:
出厂是不是win8系统,是的话要改启动模式

C壳标识是win7

网友:
对出厂是win 8

网友E:
这个本来就是快速启动选项,关闭掉的话很多设备要校验,就慢了

网友:
建议装回WIN8,你撞win7肯定还有哪里没有设置好

网友:
看前面英文意思就知道了

网友F:
不会慢到要5分钟那么久吧,重新刷一个

网友:
快速启动关了肯定会慢

网友:
fast boot mode,是快速启动项,你关掉之后进系统肯定慢

网友:
引用 网友F:
不会慢到要5分钟那么久吧,重新刷一个

BIOS刷过一样慢

网友:
引用 网友E:
这个本来就是快速启动选项,关闭掉的话很多设备要校验,就慢了

不至于进个PE要20多分钟

网友G:
随便改成什么,把硬盘拿去下来go就快了撒

网友H:
顺装WIN764位试试,C壳有WIN7标装WIN7应该没问题

网友:
C壳标的是WIN7哦

网友:
刷BIOS试试

网友I:
在台式机上做好。在笔记本上装就行了。

网友:
引用 网友I:
在台式机上做好。在笔记本上装就行了。

试过了 安装到1%就不动卡死

网友:
试过 一样额

网友:
引用 网友H:
顺装WIN764位试试,C壳有WIN7标装WIN7应该没问题

试过了 不行 并且安装过程相当的慢  还会卡死

网友B:
引用 网友G:
随便改成什么,把硬盘拿去下来go就快了撒

试过不行 安装过程中卡死

网友:
现在到这就卡死了

安装到这步花了2-3个小时

网友:
硬盘模式没有改吧。

网友:
找图纸RAINS-DIS-HR-HPC-MV-MB-V2

网友:
硬盘换过没?去掉硬盘时LOGO也卡好久吗?

网友:
FAST BIOS MODE 是会影响一定的开机速度 不过不至于那么久的时间啊

网友:
做了U盘光驱模式的启动盘就避免这问题了

网友:
这个还是用WIN8吧

网友:
           可以拿去其他机器上ghost   让后放到三星机器上装啊   很多种方法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试过不行 安装过程中卡死

那可以考虑硬盘原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