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冠捷]
电源高压板如何放电

楼主(2015-08-07):
听说这上面有高压电,如何释放?

网友:
就一次电源的大电容有电!用一个灯泡焊上两根线接到大电容的两端一会就没电了!

网友:
断电后等待 10-20分钟 就行了 要是比较急就安装2楼说的做法

网友:
用灯泡放电。

网友A:
不是维修人员,鉴定完毕

网友B:
拿把螺丝刀   把 220V的电容  对接一下就OK了

网友C:
听说有电????不试试试怎么知道 ?用手模一下看哪里麻就是哪里有电!

网友:
拿万用表调到20M 电阻档,表笔两边对着大电容两脚一下就OK

网友:
用万用表二极管档。然后把表笔放在电容正 负极自然就放电了。等表响时就放完了。这时可以放心去摸电容了

网友:
把电烙铁插头和电容两脚接触,很快就放完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是维修人员,鉴定完毕

够直接啊你!!

网友:
引用 网友C:
听说有电????不试试试怎么知道 ?用手模一下看哪里麻就是哪里有电!

高手啊,大师收我为徒吧

网友:
接个灯泡最实用!

网友:
用一个灯泡焊上两根线接到大电容的两端一会就没电

网友:
最保险的就是弄个大灯泡。放电

网友:
300V大电容上接个灯泡 灯泡亮一下就可以了

网友:
烙铁接到300V大电解上

网友:
引用 网友C:
听说有电????不试试试怎么知道 ?用手模一下看哪里麻就是哪里有电!

这个可不能开玩笑,万一楼主被麻了怎么办

网友:
用镊子短接220的大电容最快捷了

网友:
一把塑料柄的螺丝刀就解决了,只是电光火花一闪而已,放电就完成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听说有电????不试试试怎么知道 ?用手模一下看哪里麻就是哪里有电!

是个好办法 不过我可不敢去试

网友:
最好的方法是用灯泡或者大功率电阻放电。

网友:
高压板不用放电的,12V没有了就没有高压了,电源板才需要放电,可以在大电容的两脚用带两个根线的200W的灯炮轻轻 接触一下,看到产生了小火花就可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拿把螺丝刀   把 220V的电容  对接一下就OK了

这样不会烧坏吗啡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是维修人员,鉴定完毕

这也可以加分

网友:
同意三楼的,他的方法最安全!

网友:
万用表放电容电就可以

网友:
放一会就可以了,最好用表量量大电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