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料]
华硕VW199D-C维修附程序

楼主(2015-08-07):
开机LOGO正常 接数据线无信号 , 测量行信号对地阻值低,直接拆掉驱动板接口附近的2个6脚MOS管,测试正常
  附程序 asus vw199 vw199d-c

网友:
非常感谢  给你加分

网友A:
这是通病么?学习学习!

网友B:
不会有影响把直接去掉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会有影响把直接去掉

不会的 ,本来就是2个保护管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是通病么?学习学习!

应该是吧 ,看论坛里有几个一个的

网友C:
就VGA接口后面的那个?

网友:
引用 网友C:
就VGA接口后面的那个?

对的 字数补丁

网友:
开机LOGO正常 接数据线无信号 , 测量行信号对地阻值低,直接拆掉驱动板接口附近的2个6脚MOS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