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一体机B540 全套BIOS CHI77S

楼主(2015-08-07):
机器为不显示,有进系统的声音,也能正常关机,为显卡坏,已经修复。备份的全套BIOS,4个哦、

不好意思 下面的文件名字  是打错了。机器型号是B540  全套BIOS

网友A:
到底是540 还是450????

网友:
不好意思,机器是B540.    文件命名打错了。。。。机器是B540

网友:
引用 网友A:
到底是540 还是450????

B540    文件保存时打错了

网友:
不开机正好用!!!

网友:
gu5 需要刷吗  ?

网友:
这款机器的线路相当复杂,但BIOS很脆弱

网友B:
b540 按下开关,开关灯闪一下,没反应

网友(2015-09-15):
我的开机风扇转,不亮刷下看看

网友:
刷上没触发了,,以前是屏不显。

网友:
刷EU2机器不触发了,忘记备份了,怎么办?

网友(2015-10-23):
EU2是坏的 ,刷了不触发了

网友:
可触发的EU2

网友:
很不错的资料, 很给力

网友(2015-12-01):
分难挣啊,谢谢LZ分享宝贵资料!

网友:
谢谢分享,下来试试,不显示的

网友:
我的也是不触发。不知道刷了会不会好

网友:
楼主是换显卡好的????我有台有时能显,,进系统一切正常,,有时开机不显,但能听到开机音,,看来要加焊下显卡试试了,,要是显卡坏的话应该不显示才对...有可能是虚焊吧?

网友(2016-01-06):
引用 网友B:
b540 按下开关,开关灯闪一下,没反应

应该是高压板短路造成的!

网友:
怎么文件那么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