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接一个ipadmini,竟然发现不会看苹果的图纸,请各位师傅指点下这个J7500图纸怎么看?

楼主(2015-08-07):
充不进电,怀疑是供电IC问题,拆开后想测量下电池接口情况,突然发现连图纸都不会看,真让各位见笑了。 接口只有4个触电,图纸上有那么多pin,咋看啊?

网友:
表示没维修过苹果手机  只是更换屏幕

网友A:
没修过 不要乱修 还是到基地学学

网友:
也是  也就换过屏幕 电池啥玩意的

网友:
去实地学学,图纸一般不会错的

网友B:
左边有3312字样的那个图。是8个触点呀。12  34  56  78 是对应的。在接口线上是8个触点

网友:
就换过一个屏。电路没搞过

网友C:
电池接口 正负 2数据

网友D:
对的,只有四个脚,两两对应的,1,2相通,3.4相通,5,6相通,7,8,9,10,11,12,13,14相通

网友E:
1-2 3-4 5-6 7-8 是直接通的

网友:
兄弟有胆量,学维修就是要有这种精神,多动手。

网友:
我觉得苹果图纸挺好看啊 ,就是有时候有些英文不太懂!

网友:
引用 网友A:
没修过 不要乱修 还是到基地学学

主要是没时间:
1 家里事儿多,拉家带口没法
2 岁数大了,脑筋不够用

网友:
引用 网友F:
吃票子咯。。。。

啥意思?不太明白

网友:
引用 网友B:
左边有3312字样的那个图。是8个触点呀。12  34  56  78 是对应的。在接口线上是8个触点

主板上很明显是4个触点,不过每个触点是一小条铜片;对应电池卡子上是4个小夹子,可以夹住主板上对应的铜片

网友:
引用 网友C:
电池接口 正负 2数据

可是电路图上,脚位挺多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对的,只有四个脚,两两对应的,1,2相通,3.4相通,5,6相通,7,8,9,10,11,12,13,14相通

哦,您这个解释我就好理解了,感谢!

网友:
引用 网友E:
1-2 3-4 5-6 7-8 是直接通的

谢谢您的指点,原来是这么回事啊

网友:
引用 网友E:
1-2 3-4 5-6 7-8 是直接通的

现在这个电池有个问题,扣开电池和主板的卡口,测量1-2对7-8之间的电压,是0
我撕开电池上端的贴纸,直接对着+ -给电池充电,电压到达3.7V之后,再测量电池接口卡子的1-2和7-8之间的电压,还是0

难道电池的保护电路坏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对的,只有四个脚,两两对应的,1,2相通,3.4相通,5,6相通,7,8,9,10,11,12,13,14相通

现在这个电池有个问题,扣开电池和主板的卡口,测量1-2对7-8之间的电压,是0
我撕开电池上端的贴纸,直接对着+ -给电池充电,电压到达3.7V之后,再测量电池接口卡子的1-2和7-8之间的电压,还是0

难道电池的保护电路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