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换ipad硬盘 好换吗,是要焊台,还是可以用风枪搞

楼主(2015-08-07):
换ipad硬盘 好换吗,是要焊台,还是可以用风枪搞,请大哥批点下

网友:
风枪 就可以搞定

网友:
没尝试过,来看看

网友:
为何没有教程啊……

网友:
这个教程没用 得靠自己的手艺!!! 先用坏版练练!!

网友:
正在实在修

   第一步。必须学理论   第二步。必须手工

网友:
这个东西不是现在告诉你,马上就能学会的,根据不同的风枪有不同的温度和风量,还需要大量的实践才可以

网友:
怎么判断是NAND的故障?先查一下NAND的3V和1.8V,VCC有没有,在查下VDD1.2V。刷机报错是什么?是40还是for NAND?如果真的要吹NAND,CPU要保护好,很容易吧CPU,PIN点吹OPEN了,